LENOVO SL400开机显卡发烫 ?

楼主(2010-05-23):
今天修到一台LENOVO SL400的机器,客户拿来说是进水了,将水处理干净后开机,电流到0。45A不动,也不掉电,CPU没有供电,显卡发烫,其它电压都有,就是CPU电压没有出来,后来观察发现系统供电芯片TPS51120,有几个脚发黑,通电情况下用手摸了一下TPS51120,显卡不发烫了,但TPS51120发烫,于是怀疑是TPS51120有问题,重新更换了一个TPS51120,通电待机严重短路,电流达3A-4A,重新加焊了一下TPS51120,故障依旧,现不知该怎么修了,请高手指教???另外,像此种情况显卡发烫一般跟什么有关系统呢(显卡阻值正常)?谢谢!!!

网友:
短路还应查TPS51120这附近,显卡发烫并不一定是显卡坏了,如果是缺某一路电压也会烫的。最好找电路图将应有的电压都查一下。

网友:
少打了几个字,是显卡上的所有电压

网友:
有断线的,仔细查一下

网友:
大电流  就是有短的地方  没有短的  那就是 芯片你没喊好

网友:
大短路了 查主供电吧 这是关键

网友:
换个芯片变大短的真没试过,焊接没问题的情况下是不是怀疑芯片本身是坏的

网友:
就像2楼说的,显卡缺电压也会发烫。估计是你在换tps51120的时候没焊好吧(虚焊或者粘锡)
还有就是后边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啊,显卡发烫是正常的啊.那板子就那样啊

网友:
是巨烫还是微热 这要分清楚哦 有的微热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