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7300GT的显卡是不是难修

楼主(2010-05-23):
我在论坛上看到7300GT的显卡如果是花屏机本上都是显存坏了,这种7300GT的卡好修吗?还有维修的价值没有

网友:
那都是说的 三星颗粒 的3代显存 如果点花的话 就是没修的意义了 不仅仅只是73这个型号
很多型号都存在这种问题  其他颗粒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只要坏了 修好了能卖钱 就有维修价值

网友:
一切要根据测试结果来决定,测试过程最主要了

网友:
以前7系列修的也比较多,只要查出故障还是可以修的,置于可不可以修,值不值,这里不要讨论了,和维修没有关系,这得取决于个人

网友:
还是要检测下是GPU的问题,还是显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