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触发掉电

楼主(2010-05-23):
板子送来的时候 KB910Q 有进水的痕迹有两个脚短鲷   更换后 待机电压正常 触发 电流上到0.08就掉了 触发后的瞬间除了待机电压其他的都没有 5V电压变成2.4V左右 有时触发瞬间电流能上到0.18 然后掉电 测主板上供电管没有短路的 换过 南桥 KB910Q    谁有这张板啊 发个KB91OQ周围的图片  我感觉我做BGA的时候掉东东了

网友:
是不是ADP3205 核心供电 典型的虚汗啊 大哥

网友:
lz长期无偿为大伙解决问题 今天能帮的 一定要帮下

网友:
去下个图,跑跑线路

Chinafix -6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

Chinafix -6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

网友:
应该还没到核心电压把

网友:
是不是通病啊。3205虚焊啊。

网友:
通病 3205虚焊

网友:
对着图纸找吧  就是要花点时间

网友:
不是3205 的问题撒 我换过几个了都

网友:
找图纸查一下,在不少件的前提下,重点查一下供电电路(系统+CPU+......)

网友:
进水机就要注意观察了, 一般明显滴可以看滴出来的, 这个应该是有滴电压没出来,导致掉电

网友:
3V 5V 负载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电压有问题吧!加焊adp3205

网友:
这个还没到CPU,应该是电压没上齐吧

网友:
看看5V滤波电容,代换试试,你说开机瞬间5V只有2.4V 有可能5V电流不够 (滤波电容) 或者3.3/5V芯片性能不良

网友:
不是有图纸的吗  图纸看看 不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 更换全新的南桥和KB910Q两次 3205更换N个   待机电压 3V 5V 1.5V  12V都正常 开关上有电压 按下后可触发 电流就跳一下就掉电 电流可以到0.10A或0.18A  测触发后的瞬间个电压 待机的+3VALW+12VALW 和+1.5VALW正常! +5VALW不正常电压会跳到2.7V左右。+1.5VS +5VS +3VS +5V +3V +2.5VP +1.35VSP 这些电压都会跳变一点 但都没超过1V ,CPU供电电压没有 。  +1.05VALWP+1.8VSP 这两个电压根本就没有 以上这些供电电压管的对地阻值都很正常 我用可调电源调到各个需要的电压单独加电测试过夜没发现哪个东东烫  崩溃了撒 想换主板撒但价格很高要700米客户接受不了

网友:
应该是还有B电压短路吧....

网友:
你把3V5V电感分开撬开看一下

网友:
150通病,但也要先按常理分析一下

网友:
应该实在没办法,才去想通病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150还有屏线的通病哦

网友:
看来只能顺着5VALW这条线一点点找了。

网友:
旭日150论谈都有这个图纸呀,你自己下载吧

网友:
仔细看下板上有没有腐蚀断线的地方,进水的大件坏的少啊,重点看小电阻之内的

网友:
1.5VALWAY搞出来吗,这个不是待机就有的吗。

网友:
估计是哪路电压没出来,找找图纸,根据上电时序来查找故障点,这样修起来比较靠谱!

网友:
不知楼主放弃了没有?今天刚看到你的贴,给你一张图片,希望成功!

网友:
我修的 都是CPU供电IC 虚焊的  呵呵

网友:
是不是按开机键后再转换出来的电压短路呀,前几日搞了一个150和你情况相近,是有待机,加电瞬间掉电,细查发现是+3VS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