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惠普系列M2000键盘锁定,如何解锁。

楼主(2010-05-23):
我是河南的,今天在家安装河南网通的客户端,还没有安装成功,电脑突然死机,重启后,键盘锁定,不知道解锁密码是多少,如有知道的,请赐教。在此表示感谢!!!康柏M2000,
电脑

网友:
什么叫锁定? 键盘锁定了怎么输密码啊

网友:
是键盘出问题了吧,重新接一遍看看。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
进PE试试看看确定是不是硬件了

网友:
什么是键盘锁定 没听说过啊 你是不是键盘不能用啦 笔记本上没有键盘锁定

网友:
新名词“键盘锁定”跟汽车一样,防盗,方向盘锁定(死)。呵呵

网友:
开机键盘就被锁定,无法输入任何字母,外接USB键盘,也没有用,没有反应,请求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