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据无边老师的讲课的内容修好一台ZCER机器

楼主(2010-05-23):
机器型号; ACER 4520

故障:不跑码

维修过程:

今天好下班了,接到同事的一个ZCER机器说不跑码,先上电流表看看电流吧,电流上到1.1就不动了,查供电,时钏 复位都正常 ,一时险入苦苦的思索中,突然起无边老师上课的时候说过,CPURST出来以后,查EC的LPC LAD线及LPC FRAME信号,先打值吧,当打到LPC FRAME 时,阻值才400多,而LAD0-3都是700多,这个不正常   查这个信号去了南桥,本着先简繁的方法从好弄的开始,把EC把折了,阻值还是低,再把南桥折了,阻值恢复正常 当我折下南桥后,看到进水的痕迹,我重新把南桥直了一下珠,机器顺利点亮,{好也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没有换个新南桥呢.个人认为CPURST都发出了,南桥应该没坏},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据同事说这个机器别人送来的时候是进水的,他自己处理了一下,没好,所以就拿过来,不过这个人处理的非常好,一点看不出进水的痕迹,这个人好麻烦,好修的机器从来不给我修,只有别人修不好的才拿来 狠狠心报价320,他居然同意,呵呵,现在技术就是金钱,在这谢谢无边老师的无私的教导同时也感谢基地的饼哥,祝基地越办越好

网友:
楼主哪个lpc_lad0-3是否就是VID组合呀

网友:
呵呵 这样的人就是要对他狠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vid,是lpc总线,bios和ec之间通讯之类走的线路。

网友:
呵呵是龙哥吧。
本本和主板在这些方面都是一致的~~LPC总线那是不跑码板子必须要查的~

恭喜你呀赚了320。看来植株还是没有白练~{:

网友:
LPC-LAD0--LAD3是BIOS和南桥IO(EC)的数据信号线,工作的时候都有波形,:LPC-LFRAME#是南桥-IO-BIOS通信时的幁周期信号线吧?不知说否说的对,请饼大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LPC FRAME和LAD本来就不是一种信号,对地阻值为什么一定要相同呢?有理论和实践依据吗?哪位回答一下。

网友:
哈哈饼 哥,我上数岁脑子不太好用,上完课我再翻出以前您老给我的课件,才发现您老早就在课件里讲过,不过我没碰到这个毛病不知道他有用,所以就忽略过去了,

网友:
“这个人好麻烦,好修的机器从来不给我修,只有别人修不好的才拿来 狠狠心报价320,他居然同意,呵呵,现在技术就是金钱”  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应该狠狠来一刀

网友:
我没用示波器打过,不知道波形是怎样的。

网友:
又学习了   维修中  常见不跑马故障  可是修好的几率太小  根本无从下手   今天又学了一招  谢谢

网友:
楼主,问一下,那个英文的最长的那个信号

是不是传说中的PCI的帧信号呢,感觉有点面熟。

谁来解释下

网友:
同楼上有同样不解,感觉就是六楼所说“LPC-LFRAME#是南桥-IO-BIOS通信时的幁周期信号线”不知对否

网友:
回楼上,LPC-LFRAME#是南桥-IO-BIOS通信时的幁周期信号

网友:
lpc总线在460等桥上面阻值会有偏差的

网友:
不同的南桥上面LPC组织还不一样吗  这点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