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电源FSP550-60PLN故障求助

楼主(2010-05-23):
现在接到一个如上型号的电源,故障为不加点,无5VSB,撤开一看,哇,双层板的,傻眼了,请问高手如何修呀?

网友:
一样的修啊。原理大多一样,修好还长经验

网友:
好的电源,特别是服务器电源都是双层板的,,只有修这样的电源才可能挣到钱,,

网友:
还是按照思路来啊,原理还是差不多的。

网友:
全汉电源FSP400/550等大功率电源,如是Active PFC 即主动PFC电路,上面5VSB采用DM311芯片转换的,与一般电源电路原理不一样,假如这个电源也是采用DM311的话,查查它看看.

网友:
其实电源的原理都是大差小不差的   按照平常的维修思路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受教了  原来服务器的电源是2层板的

网友:
手上有一个航嘉的···还没头绪搞呢···

网友:
按照思路来啊,原理还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