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显示器求教

楼主(2010-05-23):
一台LG775显示器 开机显示正常 但是中间清楚 边角不清晰 调高压包的聚焦电位器 可以调到中间不清晰边角清晰 正常使用的时候 有时候会忽然缩一下 缩小的时候 就都很清晰了 然后时间很短 就又变回原来的状态了 缩放的时候 就好像呼吸效应一样 这种情况不是很多 请教一下 是怎么回事 怎么检修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看看高压线有没有漏电,如果没有就换包,  还有检查300V的电容

网友:
谢谢大侠 明天检查后 把检查结果报上来 再请指教

网友:
1、加焊电路。
2、检查动态聚焦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