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不认硬盘

楼主(2010-05-23):
一个945主板.并口 .都不能认硬盘.硬盘是好的.主板也清零还是不行.没有思路了 .在资料看一下并口旁边一俩个排阻但是我没找子.   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
有没换数据线,换个IDE槽看看,有的coms中IDE接口默认是关闭的

网友:
打一下阻值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CMOS设置是否正确
IDE REST是否正常
刷BIOS
加焊更换南桥

网友:
BIOS里面的IDE通道有关开启?
清洗一下IDE槽看看~
查后面有没有线路断了~

网友:
一般认不到硬盘如果BIOS里面打开了的,很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哟,一般它们都是又南钱控制的,直接进南桥里面去啦,这样的问题不好修呀。,要么就换桥,要么就换主板呀,~~~~~~

网友:
和并口无关,查一下IDE的复位,
更换南桥

网友:
IDE不能认硬盘能不能认光驱呢?不知道有不有这种可能?

网友:
IDE的复位怎么测

网友:
查一下ide接口的复位信号,打一下数据线的阻值,在BIOS里找一下相关设置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对照其他主板打一下IDE口德阻值嘛

网友:
IDE数据线再重新插一下,不行就再换一根试试。

网友:
1.首先进BIOS看是否抓到硬盘,如无硬盘,那先确认硬盘的好坏
2.如BIOS看无抓到硬盘,而且硬盘又是好的,那就是板问题
3.首先测试硬盘接口的工作电压5V,第二就是测试硬盘接口数据线的对地阻抗是否一样

网友:
换数据线, 查供电,  换南桥,,

网友:
看看光驱硬盘BIOS认得到吗? 调换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