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附近电感对地

楼主(2010-05-23):
CPU供电电感是不对地的,今修一主板,测那些电感对地了,请问要怎么修啊?

网友:
查CPU电源管理芯片,上场管及下场管

网友:
电感对地一般是供电下管烧,或者北桥烧
先测量一下CPU供电的MOS管吧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管有没短路?
测量北桥其它供电组是否也短路?
看一下CPU供电管的下管是什么?有一种是直接短路的,不过是正常的~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管有没短路?
测量北桥其它供电组是否也短路?
看一下CPU供电管的下管是什么?有一种是直接短路的,不过是正常的~
引用 网友A:

只遇到过ASUS板子上的1010管子,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