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520 病多

楼主(2010-05-23):
宏基4520 AMD机器,显卡 G86 603 A2 复合桥MCP67MV-A2 ,显卡不用说了容易虚焊,北桥也是相当容易出毛病,电流有跳变当是最后挡在1.5A 为北桥虚焊,还有这款机器的AMD芯片也易坏,所以大家遇到这款机器的时候要注意,先换U试试,不要马上做BGA
芯片
显卡

网友:
这机子确实病多了,不太好修,我们一般建议客户换板或是放弃

网友:
这机子郁闷死了 前几日遇到 本来就修屏轴的 好心帮忙清了下灰 可怜清出红屏出来了 就像缺色一样 ! 做了显卡不见好 ! 换过603了 ! 郁闷死了 到今天了也不见好!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用手按住北桥就可以显示了,看来是虚焊了。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啊,手上一定要备上好几块单核和双核的AMD CPU。

网友:
这机子确实病多我已换两块了

网友:
这种帖子真是太好了,让我们这些经验少的能学到不少东西.谢谢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黑屏,这个型号确实问题多多

网友:
哎呀,不要抱怨了,nv和amd合作让我们多挣了不少钱啊,呵呵,还有这款机器屏线容易松动,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哈哈 。 这个说的实在。。 因为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换个CPU 就好的。AMD 的CPU 很容易坏的。。 所以在修这样的机子的时候先换CPU

网友:
看到这种机子,都怕了。几个都是发热大户。如果当时显卡没坏,坏的的北桥或者CPU,你给修好了。过几天可能显卡坏了。到时客户还是认定你没修好找你保修。如果之前报价低了可能就要贴钱了。

网友:
有时候你们说机器是垃圾的时候,应该想想如果机器不坏,那我们维修就没有市场了。

网友:
其实作为我们维修的就是很矛盾的,没有的时候就想机子质量差点可以拿来我们修,当我们修了之后,又突然想机子品质好点免得不停返修!

网友:
这种机子修好之后还要时时监控其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