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HPDV1000搞死人的一个机子花了3小时

楼主(2010-05-23):
接修一个DV1000的返修板,打开看看,在隔离电路到MAX1772电路中烧了个大洞。还腐蚀了。处理完毕后。找腐蚀点花了40分钟,不过有图纸就方便多了,在MAX1999的BST电路中PD19 3P,下面的焊盘掉了,为5VL,直接飞第一根线到1999的17P, 第二根断线找了好久,直到我把PC97451取下才发现,点T129腐蚀,两边飞第二根线OK。看看腐蚀点好像没有了,我就开始去烧了个大洞的地方修补,在PQ44到PQ42之间的一个洞,PQ42.44的输入和输出被烧黑了,用刀片刮了20分钟。因为PQ44的567直接对地了, 用刀片把PQ44的5.6.7切掉,而MOS的5.6.7就剪掉。直接一个8脚就行了,而PQ42的1.2.3也对地了 刮了半天没有刮出来,洞越刮越大,PQ42的。1.2.3输入还是对地,又因为4脚是G极,于是我就从PQ44的8脚直接接一个线连到PQ42的1,2,3,挑起1.2.3,主板上就用一个胶布隔离开,第三根线就OK了,上电,待机0.01A,但不触发。我知道一般这样的情况还是这里有问题,不会考虑RTC-RST等问题,量PQ44的G极,奇怪的现象,万用表一量就短路,松开就返回0.01A,因为万用表里有一个5V电池供电,有益出DC-AC杂电波,当万用表量G级的时候就大短路一定是后即还有短路,又因为不测量的时候待机正常,所以又可以确定G极断线了,找到键盘接口上面果然PQ154 D,S正反导通,换了。下面的工作就是把PQ44的G极接上,Q47进过一个电阻,看图, PR7 10K,接第4根线过去 ,OK。上电了。用溶胶把大洞填满。烤机一会客户拿走 7 ?; k8 R2 T1 g

网友:
佩服。我什么时候能到你这境界,哥们你修本多长时间了。

网友:
楼主传一下这个本本的图纸,,我正好也在修这个本本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要花时间啊

网友:
谢谢楼主! 学习了 ! 有学习一个经验 !

广德星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