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寸球平清华同方CRT显示不停重启的问题

楼主(2010-05-23):
坛内朋友们我这里收到十来台清华同方的球平显示器.故障一致,全部是开机行幅大,两三秒后行幅再略变大然后熄灭,再重复一直如此.检查电源电路三百伏滤波及二级电源滤波,代换二次升压管及行管不见效果,拆掉二次升压管后可以稳定开机.后检查二次升压电压发现刚开机七十几伏随后变八十几伏,一两秒后很快升为二百伏左右停机.再重启.检查反馈电路基本上正常.没有开路等情况发生,跑线路发现反馈电路的反馈取样点是高压包给灯丝供电的那个脚.断开后机器二次电压八十伏左右.但行宽不可调,只能略微动一下.同时行幅很宽.左右东西都看不到.还有该机TIP122击穿.更换后很快又击穿.实在找不到故障点,特发此贴.望坛内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重新写数据试试

网友:
和数据关系大吗?十来台同样故障哦.应该是硬件问题吧.我不太怀疑软件.

网友:
继续等高手帮忙,个人感觉应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只是没有图纸,也没办法更详细的分析

网友:
从别的机器拆个高压包试试,必须是好的

网友:
我也怀疑是高压包。但是这批机全是这问题没地儿拆呀,如果要买新的话这批机就不修了。没有维修价值了。希望是小问题或者遇到过的朋友来说说

网友:
太简单了. 都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楼上朋友遇过此类问题吗?要确认的话我就不修了。谢谢请给个回复

网友:
拆掉二次升压管,可以稳定工作,说明问题还是在二次电源上.
我在N年前修过一台AOC 5E的,也是这个问题,查一下二次电源整流二极管吧,它可能已经击穿
还有,就是二次滤波电容吧。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我都代换过。东西全好。拆了行管七十几伏的升压后电压正常装上行管这个电压会升到二百伏左右。升压反馈是从灯丝上取样的。断开这部分就可以开机

网友:
是包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估计是包的问题 见过不少这样的毛病都是大多是换包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