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

楼主(2010-05-23):
今师傅修一本故障为时能开机时不能开机,经检测各路电压正常,又排除了适配器 电池等外部设备原因,最后怀疑桥虚汗不知是否?

网友:
V3000 的常见故障就是北桥或显卡问题

网友:
开机是指能触发还是指能亮机?
按着桥能亮机?

网友:
桥有可能,AMDU的话,U也可能的

网友:
开机能亮 3# 拨刀祭天

网友:
hpv3000的机子我拿到就加焊显卡 或北桥
他们空焊 是他们的通病 你们可以试试

网友:
通病来的,我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