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5V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0-05-23):
有一电源,空载的情况下待机5V正常,短接绿黑可以启动,但一插上主板,待机5V降到1.75V左右,无法触发,肯定其他配件正常,请问下,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
5VSB的电容鼓了没?换个试试,不行再换300V的两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故障?

网友:
在5V上串电流表,看看电流多大!

网友:
呵呵,遇到一个和我一样问题的,把辅助开关管坏了先

网友:
5V辅助电源带负载能力小,,查这个辅助电源

网友:
我也觉的是待机负载能力小.待机电路查查,二个大电容也查查.

网友:
现在首先要做的,先确定是电源,还是主板的问题。如果是电源的话就按楼上说的那样查辅助电路。

网友:
有一电源,空载的情况下待机5V正常,短接绿黑可以启动,但一插上主板,待机5V降到1.75V左右,无法触发,肯定其他配件正常,请问下,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出现问题!!!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问的是5V南桥待机紫色线,你要查主板南桥是不是坏了,否则电源有问题。

网友:
现代版电源盒,+5VSB一般的电流输出大于1A,断开紫色线,串入一电流表测电流,或在紫色线上并一6V汽车灯泡试下可发现故障所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