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插上电源,开关键电压从2V一直往下掉,直到0V.....

楼主(2010-05-23):
笔记本插上电源,开关键电压从2V一直往下掉,直到0V.....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维修。。望师傅们给点思路。。。。该板是做过北桥后出现此情况的。。。现在问题是应该考虑北桥挂了、北桥没焊好、板子内断线还是因为在做桥的时候弄坏了桥周边的小原件而引发出来的问题?期盼大家支招哈。。。。

网友:
电容短路了 最好是通电用万用表测试

网友:
应该是北桥没有弄好啊。你再加焊试试吧

网友:
3# 独行侠朱 北桥没弄好,会引起开关键电压下降吗?不解啊。。。。但除了怀疑北桥,也实在不知道该怀疑哪了。。。找不到理论依据哟

网友:
开关那的电压只是一瞬间加上了高电压,你跑跑线路吧,应该相连的电容等元器件有问题了吧。

网友:
后极有问题吧

网友:
做桥时有没有掉元件,或是IO有没有靠桥太近,动了什么元件了

网友:
跑一下线路,肯定有短路的,应该能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