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Dual-VSTA ALC888声卡故障

楼主(2010-05-23):
遇到了一块华擎775Dual-VSTA的问题,先是主板网卡工作不正常,原先是被雷打了,屏蔽网卡后另加了一块8139网卡后,忽然ALC888的声卡没有声音了。更换驱动,重接前置线,刷BIOS均无效,声卡芯片不发热,XP系统中可以发现硬件,并可以正常的用播放进行播放(但就是无声),无奈之下更换ALC888芯片,不接硬盘进入系统时用示波仪检测,2、3、5、6、8、10、11脚,5脚、8脚是杂波,2、6脚24M波,10脚是48K波,11脚是3.4V电压,但仍旧没有声音,于是从输出脚回找,想找一下是不是功放芯片块了,一个声道跑到了声卡边上1000UF的电容负极(就是附图那个大电容的负极),再走就进没有引脚,直接进了内层,另一声道没跑完好像是通孔跑到背面去了,全板找不到给声卡功放的芯片,肯请大家帮心看看!此致感谢!

网友:
会不会是网卡的影响~先把网卡拆掉啊,怕网卡里面有短路所造成的~
左右声道的电容漏电所造成
运算放大管所造成~

网友:
拆掉网卡,不行就换个声卡芯片,能认到不代表正常啊

网友:
雷打坏的,拿到板后什么都不要急着干。先拆掉网卡。没坏南桥算运气好的。前段时间打雷,我们就修了很多机器。打雷好啊。

网友:
回二楼,网卡芯片己拆除,输出接口连左右声道的电容是贴片的,昨天初量了一下是好的,声卡芯片己经换全新的了,你说的运算放大管是指外放还是指声卡芯片里的内放?

网友:
在操作系统——开始——控制面板里面有一个音效管理器,没有音效管理器就算右下角的任务栏有喇叭图标也没有声音,首先确定声卡芯片有无供电

网友:
音效管理器工作正常的,声卡芯片供电也是正常的

网友:
有些主板上独立网卡要先从BIOS里关掉板载声卡等集成 进系统装好网卡 重启再把声卡打开 才可以

不行的话查声卡及相关贴片 我碰到过声卡左右声道 上的220电阻爆了 连CPU都不跑 更换电阻OK

网友:
换个USB声卡或PCI声卡也可以才10几块钱,现在很少人会去修声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