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联想F41!进系统就关机,光驱启动也关机!????

楼主(2010-05-23):
同上!
如果开机直接进BIOS画面的话。不会掉电
但如果用光驱启动,刚看到画面,马上黑掉!
用硬盘启动,刚到WINDOWS那,马上黑掉!
散热没问题!(就差没拆机了)
用不用电池都一样,黑!!
找不到头绪了。。。。纠结中。。!!

现在电池没电了,充电上机,开机两秒就会自动关闭。。。。。。哎

网友:
把主板拿出来,只上内存 散热片 硬盘 外CRT  其它任何都先下了先 试下排除外设。
有一次碰到装到壳里 死活进系统掉电的。
再 者  黑掉 是掉电还是黑屏·  看看电流。 是不是有电压掉了。

网友:
可不可以刷个BIOS 或者换个硬盘四四呢 台式机的话我就这么搞

网友:
曾经见过一个U口附近八脚开关管短路的,也是这个现象,能转换出5V但是不稳定才导致关机掉电

网友:
碰到过HP机子和你说的是一样的情况,装WIN7后OK 了

网友:
注意散热良好不

网友:
供电有短路

网友:
不会是屏暗吧,外接看看。若是真如你所说黑屏的话。也建议你换个Win7或Vist看看

网友:
拆掉外设排除看是不是主板问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