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触发,虽已解决,但仍疑点重重,期待高手进来讲点一下, 非常感谢!

楼主(2010-05-23):
今天维修一块845主板,不触发,据客户反映:此板为雷击所坏,拆板测试,发现USB信号一明显短路,不用说,桥挂,用了BGA换了南桥之后,量各个南桥所控制点的阻值,都正常,于是上电,发现一插ATX插座,主板自动触发,且关不机,怀疑IO坏,代换IO后,不再自动触发,但是现在点触发针脚,主板不上电,晶振,CMOS电路都正常,IO型号是W83627HF-AW,IO的67脚有信号发出至南桥,有3.3到0伏电压跳变,但是难桥没有发出一个信号到IO的73脚,导致73脚始终都是0伏,从而主板不上电,南桥已收到IO发出的信号,为什么没有发出一个信号到IO呢?测南桥的3.3伏电压正常,CMOS跳线也有正常电压,难道我换上的南桥是坏的吗?再次换82801DB南桥,故障依旧..................郁闷,点了根烟,抽了起来,想这样放弃真的不甘心,后来随便测了一下南桥附近那两个TO4的三极管,发现有一个基极有2.2伏电压,集点极3.3伏,但是发射极却是0伏,刚开始也不怀疑这个三极管坏了,于是先拉个3.3伏的电压到发射极,此时发现主板已正常上电,直至点亮,有点怀疑就是这个三极管坏了,于是从料板上拆下一个T04代换上去之后,该三极管发射极电压恢复到了1.5伏,主板OK,正常点亮.至次维修结束!              令我困惑的是,这个三极管是干嘛的,和南桥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发射极没电压,南桥就不会发出信号到IO的73脚呢?   由于客户要的急,我没有跑线路了 ,希望各位修过这类似主板象现的帮忙讲点一下  ,谢谢!   本人有个习惯  就是修好的板,一定要总结出经验,哪个在实验过程中,修好的板再次损坏也在所不惜``````

网友:
LZ很细心
赞一个!
肯定是一个南桥正常工作所必须的信号
至于是什么信号,没有跑线路,下不了结论

还有这个管子不是三极管,LZ见过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有2.2V的吗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三极管应该是开机控制三极管。
开机控制三极管,他的作用是改变ATX电源第16脚电压  三极管C级接ATX16脚  E级接地 当他导通的时候ATX电源16脚被接地,他的电压边为低电平,使ATX电源启动输出工作电压,三极管导通条件是B极电压为高电平。
三极管B极应该练SLP-S3
补充:开机SLP-S3#为高电平   关机SLP-S3#为低电平
楼主所说的开机控制三极管损坏B极即使为高电平也无法导通所以无法开机

网友: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三极管,没换之前只有两个脚有电压,换了之换三个脚都有电压了,依次是2.2    中间那个3.3    后面那个1.5,之前就是那个1.5伏的电压不出来,才导致南桥没发出信号至IO,从而导致不上电

网友:
这个管子应该不是开机管
D极3.3    S极1.5
这么看都不象是连接到绿线上的三极管,除非还接有倒相管

网友:
那个管本身上面标的是t04

网友:
还有问下逸风同志,为什么三极管的基极没有2.2伏的吗?那它如果是三极管它的基极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1。5V应该是给南桥工作的电压,因为南桥工作除了3。3V还需要一个1。5V电压,就好比北桥工作正常也要三个电压一样。没修过这种板,个人猜测测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