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P53板层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23):
机型:明基 P53
  有一同行拿一明基 P53的本本来维修,15寸的,故障说是前面有拿去别家维修店修过,本故障是蓝屏,让他家维修,动到了主板,现在无法开机,开个单子留下来后,开始拆,裸板检测..

  南桥已经被做过了,板已经变型的厉害,先把南桥拆了吧,没有发现主板有明显短路的地方,上电试下吧,拍...好大的电流,直接上到5A,   晕..忘记测量公供电压,一测,发现严重短路0.01, 这本本见都没见过,根本没有图纸,也没看到板号,可能是我没发现,..  烧吧...调到5V烧,主板没有任何的温度,一直烧不出来来,看到主板,公供电压都有经过一个电感给后继供电,断开不就行了吗,

   一个个断开,在断到PL13的时候,发现旁边的PC121  PC124已经有发黑的地方,吹下来一量.PC121已经短路,以为好了,可板上的阻值还是022,还是很低,这样应该可以烧出来了吧..   电压直接调到了10V,烧了一会儿,耳边一阵青烟飘过,却没有看清楚是哪个元件飘出来的,应该是在PL13这附近冒的烟,一量电感阻值又变为001了,郁闷...把PU3摘了,阻值没变,继续烧吧...又一隆隆的烟飘来,这次被我看见了,既然是板层里冒烟了...PCB板都已经烧黑了..以前应该有进过点水,导致不稳定,使电脑用着会蓝屏,同行装系统,换硬盘不行,就干了下南桥,一看南桥被吹的变黄,肯定是用了大风枪吹,吹不下来,板变型,就不搞了.
  板层里面有短路,应该就是PC121下面腐蚀了,旁边没有什么走线,用手术刀一直刮.刮.刮...弄了很久阻值才升上来426...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localimg=180,135]2[/localimg]

已经不短路了,上电试下,待机0.01  公供电压顺利出来,装上芯片PU3 ,在把以前在南桥装上去,手上没有这型号的南桥,装好后,

上电触发正常显示,在40秒左右掉电.汗...加焊南桥.更换CPU.一样掉,显示后也认不到系统,估计被格了,硬盘拿去检测已经损坏..
上电触摸所有的元件,发现CPU供电管,和电源接口出去的4个二极管有点烫,发现二极管所连的PNP的MOS管已击穿,换掉.在把这4个二极管全拆了直接用条导线连过去.一样会掉..

[localimg=113,150]3[/localimg]

更换CPU的2组上下管,故障依旧呀,头大了,唯一看不顺眼的就是南桥,和CPU供电IC,直接从网上定了2片回来,
 第2天芯片到了,更换CPU供电IC后,掉电故障已解决,后面的悲剧开始了...

更换硬盘装系统,在启动时,第一次会报这个错误,
for realtek rtl8101e /8102e pci-e ethernet controller v1.05{071227}
pxe-e61:media test failure,check cable
pxe-mof:exiting pxe rom.
在进去BIOS里保存下出来就能顺利的进去桌面了,
想关闭网络设备,在BIOS却没找到网络的启动项,
弄了半天..把网卡芯片拆了,每次启动都能顺利进入系统,至于网卡嘛,插个外接的用用得了..

网友:
这只是网络启动,把启动项改一下不就完了

网友:
楼上是高手啊!思路清醒,学习了

网友:
明基的板料好薄的哦,BGA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很丰富,这几天看到好几个贴子在说烧板,不知道是什么意思,LZ是否可以指教下

网友:
修这么多故障还修得下去,楼主真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