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啊```昂达的主板用都正常就是一保存BIOS修改就断电源

楼主(2010-05-23):
奇怪啊```昂达的主板用都正常就是一保存BIOS修改就断电源
重起下也保存成功````这个是什么 地方的问题哦```
使用起来一切正常(连续烤机24小时````没问题```就是保存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BIOS芯片,或者南桥的问题
既然可以保持,就这样用也行呀

网友:
BIOS的问题吗???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本身问题哦?可以通过刷BIOS 修复吗?
谢谢大大啊```

网友:
BIOS问题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除了二楼说的,还可以换一下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