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P 开机跑C0 大修无果!

楼主(2010-05-23):
今天接一台T41P说不开机, 简单这机子修多了,拿到下电池插电0.03待机正常 开机电流到0.63  心想CPU没工作吧
插诊断卡,开机直接跑C0   这问题修过几台都是CPU管理芯片虚焊了,直接补焊3205芯片 开机还是跑C0  再更换一片3205好的芯片还是跑C0
晕倒,于是把电压全部检测一遍 全部正常 更换CPU也一样,CPU电压0.946V 比正常略低,复位正常 于是外疑南桥更换全新的,还是跑C0   再加焊北桥还是C0 取下北桥重植球做BGA还是C0 再更换北桥还是C0   因为是带P的机子,T2的显卡没有,只有加焊 还是C0

再更换时钟芯片 刷BIOS 最终还是C0、

彻底晕倒了,都没有办法了,第一次碰到这么棘手的C0

请高手指点一下,说明一下,本人更换的南北桥绝对好的,做BGA的成功率95%至少,所以不要怀疑桥了。 最后加焊了CPU座  结果还是-------C0    头痛的C0

网友:
我遇到C0是一次换安全芯片引起,换后OK。

还有就是有没有断线啊。

网友:
维修台式机的时候跑C0 都看看CPU座的,象楼主折腾了这么多地方也不妨看看那座子。

网友:
我座子也加焊了,没有用,IBM的座子可能性是相当小的。

网友:
你换个好点的诊断卡可能是跑00!

网友:
跑c0要折腾这么多东西干嘛 ls说c0要动cpu座 可是那时amd的吧 intel构架的要到pch级别才考虑座
  lz打过阻值吗 也没有短线或在短路的 时钟有没有到

网友:
CPU、CPU座、CPU周边电路

网友:
注意下外围电路,,,有没掉件之类, 焊盘有没坏

网友:
如果真如5楼所说,LZ的焊功也不一定好。

网友:
看下U29那里的 1R2M电压起来没啊 .那电压很容易坏的啊
经常影响不跑码

网友:
楼主你试试安全芯片吧

网友:
象楼主折腾了这么多地方也不妨看看那座子

网友:
跑c0供电复位都正常的话刷个bios看看或者换一个

网友:
测量FSB总线、DMI总线、FPC总线对地阻抗是否一样

网友:
没什么思路,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修好了一定要分享下啊

网友:
维修还是不能完全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