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9D 破解密码出现 NVRAM检测

楼主(2010-05-23):
Z99D 本来是出现开机密码  到维修站那破解密码之后   ,开机就卡在LOGO的画面上了!    可以在刚开机的时候按TAB看到  最后一行  checking nvram  有时提示OK!就卡住了     有时候就卡checking nvram...      就没下文了 !

换过南桥和IO还是老现象!

网友:
是不是没有解密完全,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修过ASUS  X51R 开机需要密码的。刷BIOS后 OK 。楼主怎么不刷一下看看。

网友:
checking nvram  不明白是啥意思。有知道的讲一下。

网友:
我这有台z99s也是一样问题,也是有密码,解密之后还是卡logo,定了块主板,因为忙,大概测了一下,还是卡logo,光板测试,郁闷呢,有空再自己查查

网友:
重新刷BIOS,试试看

网友:
这个不是BIOS问题,应该是密码芯片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密码没有全解吧,或清空了,没有写资料进去吧个人认为

网友:
我来传个这个机器的BIOS吧 Z99D

Z99D AMD NV MCP67 大G86.rar

网友:
NVRAM (Non-Volatile Random Access Memory)

网友:
建议重新刷BIOS.

网友:
这个就是BIOS密码从新刷BIOS就好的,刚刚修好一台

网友:
这么看来,Z99D的问题还真不少啊,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看一下期待结果

网友:
刷BIOS OK了 !!

网友:
重刷bios 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