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发的HP-W1907修复一例

楼主(2010-05-24):
继上次联想LXM-L17AB白屏修复以后,得到那家公司的认可以后,这两天又陆续拿来几台液晶和主板。其中有一台特别让人纠结的维修记录给大家共享下。型号是HP-W1907,故障现象:开机闪屏。这个机器开始的时候是我一同事拆的,他是从后面拆的,结果纠结了一个多小时没拆开,后来经过多方求助才知道是从前面拆。          拆开以后里面的卡扣是这样的                                                                 ~~外接灯管,上电。测试高压一体板到驱动板处电压,发现5V电压在2V-5V跳变。此机没12V去驱动板,再测高压处25V的电容正极,12V供电在5V-12跳变。这个时候可以排除不是灯管的问题:拔掉功放和菜单的排线,故障依旧,排除按键漏电的问题:再拔掉驱动板的排线,发现电压不会跳变,初步判断是驱动板的问题,稳妥起见,确认驱动板是不是好的。这个时候找一个通用高压一体板,接3根线到驱动板,一根线到驱动板第8脚的5V处,另一根接地,最后接ON/OFF。上电测试,发现灯管不亮,于是高压一体板的ON\OFF线上接1K电阻,触碰驱动板上其他的阵脚,发现第4根可以点亮灯管,并且可以控制开关。此时灯管常亮,再测驱动板板的各电压都正常,原件也无发热现象。此机闪屏排除驱动板问题。又接回原装高压一体板,断开高压12V供电,找一个2025高压条,同样接3根线到高压一体板处,一根接断开的高压12V处,一根接地,另一根接ON/OFF,上电发现故障依旧。排除高压问题。再接上原高压供电,断开功放的12V,5V供电。电压还是在跳变。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故障锁定在电源部分。这个板子的电源IC是P1337 它是由大电容经过一个17K的电阻,输入330V到8脚,6脚输出12V电压,根据我的维修经验导致带不起负载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都是大电容性能不良,或者一些二极管,电容还有开关管性能下降导致开关管不能正常导通,电源内阻增加,负载能力下降的。这样时候检测到8脚的330V电压在跳变,而大电容的330V电压却是正常的, ,直接按照杀通病的方法,拆掉开关管,检测正常,再拆2欧姆电阻,检测正常,光耦旁边的25V电容换掉,还是不行,最笨的方法检测整个电路上所有二极管,电阻和电容 都是正常的。有点郁闷了,难道是P1337或者大电容,不管了换掉大电容,还是在跳变,换P1337的时候郁闷的事情来了,P1337换上去之后,竟然灯管不亮了,它的8脚是不跳变了,但是6脚输出却有22V。再测其他各脚电压都是0,我的那个神啊!纠结啊!故障扩大了,修不下去了,点燃一支烟,慢慢回想每个步骤。换之前灯管还可以亮,难道是因为吹的时候把P1337处吹鼓的原因,那没关系啊!压下去就可以了。用放大镜观看P1337各脚也没短路啊,抽了2支烟,实在找不到问题,就丢在一边。晚上吃宵夜的时候,同事无意中提起,以前修一N61的时候,由于买的9020是假的,导致换了6个才好。突然脑中一闪,找出W1907的高压一体板,换回原来的P1337,久违的灯管终于亮了,虽然是闪下就灭。但还是像黑夜里的星光给了我极大的欣慰。找出所有的P1337连换了3个都是可以亮的,{不敢吹了全用烙铁拖下来的}排除了P1337的问题了。“TMD皇冠买的配件也有假的”继续~~~~~换开关管,启动电阻,故障依旧,不死心,换光耦,431,1815,那个电压啊!依然是在升升降降。换变压器处两个复合二极管,还是在闪。这个时候维修陷入了死局,没思路了。只有求助了,经过多方咨询,给的解决方案也都是我换过的东西。只有大懒虫给的方案不一样“用示波器打12V的波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用示波器一脚接大电容负极,一脚接P1337,6脚,波形正常。再上电测试,灯管竟然不闪了,再测电压6脚也不跳变了,测试一晚上都没闪。今天一早心中纠结,狗日的板子修好了,却不知道怎么修好的。作为一个维修人员,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不行,一定要把问题找出来。依次换回原来的,大电容,P1337,开关管,2欧姆电阻,431,1815,光耦,25V电容,还是不会闪屏。再换2个复合二极管的时候,故障出现了。拆下来测试其阻值,发现其他3个脚的阻值是520-530,另一个脚是595,而新的阻值两边都是510,再换新的上去,还是在闪,打下波形,又不会闪了。至此此机修复。其中的原因还是没想明白,为什么要打波才不会闪。。。。以上维修方法仅个人愚见,若有更多解决方案,请多多交流。 发个P1337的脚位图给大家分享,此图由大懒虫提供,更多图纸请找大懒虫~~~~2010年5月24日11点20分修改::: 早上又返修了,直接换掉复合二极管和变压器后,不用打波形,也不会闪屏。试机至现在OK。

网友:
好象没有修好吧

只有打波以后才不闪  这让客户怎么用? 每次开机都要打下波 才能用?

问题没找到啊

网友:
楼主你没试过多开几次。可能又闪呀。鼓掌并没彻底解决

网友:
负载能力差,是主攻方向.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是变压器,带负载,能力不足引起的电压变化

另外二极管应该是好的,为什么打下波形后情况会变好,其实做维修时有时就是这样,无意中点了末处,情况变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感觉还是对电路和器件理解分析不够!

网友:
我有一次带负载差也是换了双二极管才修好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变压器坏的好像液晶中还真不多,还好楼主手头料板多。这个机器我也搞过,是屏闪,不定时暗屏,用通用高压测屏,屏还是闪,灯管都加焊后,接原板高压还是闪,查到高压线圈有问题,因手里没有高压线圈,没办法又改高压,当时还好用户是我的老客户,要不估计客户会以为我多收钱,先报了一个灯管再报高压。

网友:
借鉴一下! 变压器坏还真没修到过!

网友:
上次遇到就直接换了一条高压板了···故障一样!

网友:
先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变压器出问题还第一次碰见 还好看到楼主的帖子 感谢感谢 下次真的要注意了 强烈支持

网友:
今天刚好遇到跟楼主类似的情况..

接驱动板就有电压跳变..后换了电源板的1000/25V电容就OK了...

网友:
好啊,楼主的思路很清晰,经验很棒,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以前有碰到这样的固障,全部都换了一遍,就是没换变压器,修不好,高压电源全部一起换。

网友:
看情况应该是变压器引起的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惠普   1907 的故障凉机开机正常中途关机再开机用三秒就黑屏  等冷却再开机正常  ,解决方法就是直接把高压板三脚对地去保护   试机正常

网友:
一体板比较难测

网友(2012-06-13):
换灯管偶尔还是闪屏,估计是新灯管负载能力差带不动!换了复合二极管在试机了!

网友(点评):
最后的结果是电源变压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