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03 不亮

楼主(2010-05-24):
捷波悍马HA03-GT2 主板   4800cpu     主板自带祯错灯显示 FF-F2-FF   换3200的cpu 主板运行正常  4800cpu放在其他主板是也运行正常 现在没有思路了 望高手指点
谢谢大家的指点 换了一个5000的cpu 一切正常  应该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
一个是单核,一个是双核,楼主在找个双核试试

网友:
VID识别问题,看 电源IC,和CPU坐!!!!
那板CPU 容易出问题!!

网友:
杀下BIOS先把

网友:
第六感觉还是北桥或U座有脱焊存在

网友:
前天刚修过这个主板,那排2.5V 821的电容全部短路,有的漏电。你拆下来量量看.

网友:
找了一个4400双核cpu  进系统没有问题  bios也升了 原来的4800还是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