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5-24):
复位灯常亮与无复位灯,有什么区别?大致的回答就可以 ,谢谢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常亮就是无复位,不亮也是无复位。亮一下就是复位了。

网友:
按了开机或RESET开关后亮半秒钟熄灭属正常,若不灭或常亮,或复位电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