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要待机一会儿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0-05-24):
V星845PE主板,一定要插上电源待机几分钟后才能正常开机使用,如果不等待几分钟直接触发开关针,要么就不加电,要么就开几秒自动关,还有时候诊断卡的指示灯不停地闪,不能关机,只能强行断电。此板的I/O是W82367THF,有一个MS-7芯片,已检测过I/O芯片的61脚有5VSB,68脚有0-5V的跳变,但是67脚的3.3VSB在第一次插电没多久的时候不正常,只有1.5V,有跳变,只有插电几分钟在第一次正常开机后,才有3.3VSB,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5VSB正常,说明电源没有问题,3.3VSB是由MS-7输出,如果是这样,要么是MS-7有问题,要么就是3.3V负载异常,如果没有好的思路,可以先换个MS-7

网友:
查V星开机专用芯片

网友:
先不要去查IO的脚位
确定一下故障时3VSB是否稳定
如果不稳定,查5VSB转3VSB的管子,一般MSI845的此管在AGP与第一个PCI槽子之间
常见于此管坏或者控制此管的MS-X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