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无显 灯管都不亮

楼主(2010-05-24):
开机电流直接到 1.5A 然后2.2A 再回到2.0A 不动了
客户拿过来问题好像是显卡 键盘上压一压就过了 有显
我BGA加焊了下 无果。拿下来重植就这情况了 值的还可以的
请高手指点
显卡

网友:
如果在做显卡时确定周围没有掉件,是不是伤到北桥了或显卡做坏了

网友:
确定显卡没有做坏吗?电流2A,早就显示了吧

网友:
还应该是显卡的事,找一新的试一下吧,省事省心,哈

网友:
内存不上也是直接跑到1.9A左右

网友:
一般是显卡坏了,得定一个。

网友:
还是老老实重做个显卡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屏线接口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本一般都是显卡。你外接试了吗?

网友:
先外接排除平的问题 再看看是不是显卡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没有做好的 楼主仔细看看吧

网友:
显卡坏了吧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hp v3000的显卡很容易空焊 一般加焊就会好
但用不了多久就会有空焊的 重新植无铅的珠 用的久点吧
最好还是换上09版的显卡

网友:
象你所说的用手压一下键盘就可以显示的
根据经验来说就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和CPU在主板背面 而北桥在键盘下面的啊
可以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继续换个好显卡···周边的元件不要掉了!

网友:
不插内存电流跳变是不是一样,如果有几次跳变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换掉芯片,我还是很怀疑你的BGA能力,请恕我直白

网友:
邢坚
是不是把电池充电也算上啦

网友:
你先看看显卡周围有没有掉件,没有掉就换个显卡,如果你是土炮做的估计你还要看一下有没有其他芯片被你做虚了。

网友:
从新加焊显卡吧

网友:
换显卡吧,有可能你把显卡做坏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后来换显卡好的。

网友:
建议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通病呀换显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