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开机就显示50,D0.。。。

楼主(2010-05-24):
有二块板一样的故障,一开机,测试卡就显示50,D0然后就不动了。请问一下 这是哪儿的故障造成的。

网友:
诊断卡只是一个参考,关键你测了哪些电压,比如内存供电或时钟呀

网友:
什么样的主板,NV北桥?

网友:
你那个可能都没有跑码吧,,,,,,,

网友:
如果是NV的桥
十有八九十桥的问题
建议加焊

网友:
50,DO.代码应该没意义,楼主还是打打板上的电压什么的,有数据才好帮你看,不要急动桥

网友:
是不是桥虚啊     压下试试

网友:
不出意外是桥的问题

网友:
压下cpu座或桥 看看那个虚焊了 再看看座是不是有针眼被插坏了

网友:
是单桥的板子吧,不过CPU,

网友:
去新手区看看

桥虚焊了吧?

网友:
两块一样的板子吗?检测卡没问题吧?

网友:
50 I/O供电或I/O,南桥供电或南桥,bios

50将当前监视区的数值送达cmos中完成1M下bios测试 51测试1M以上的bios
bios问题也许大点

网友:
我刚修好一块和你一样故障的机子,是昂达N61GT的板子,北桥虚焊了。

网友:
检测卡是不是不支持这样的主板,找其的检测卡试试

网友:
因特尔的U 直接加焊BGA的座子

NV的直接杀桥

网友:
我有一个板子开机,D0、我还以为有问题,上机一路OK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