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晚上断电后早上就开不了机,要等一个小时后正常

楼主(2010-05-24):
清华紫光品牌机,845主板,每次晚上断电后,也就是把电源给关掉后,第二天早上就开不了机,要等一个多小时后才能正常开机,然后一天就都正常,到第二天断电又是这样子,大家谁有遇到这样的怪毛病,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换个电源

网友:
灰尘多了或换电源试试,否则主板开机待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开不了机的时候
就当成不上电来维修
估计RCT电路出问题的可能较大

故障出现时,查32.768是否工作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最大,先换了试,看主板上有没有爆的电容,有的话换了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RTC的电路问题。主要查32.768外围

网友:
大部分是电源问题 我以前遇到个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