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开机15秒掉电

楼主(2010-05-24):
华硕板AM2,开机有显示,提示有USB检测出错,15秒系统掉电。
本人以前也遇到过刷BIOS或换I/O就好,但这次就不行,请各位指点

网友:
主要检查一下USB接口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在检查一下USB接口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检查一下USB信号线上是否有烧坏的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