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BIOS密码怎么破

楼主(2010-05-24):
HP V3000 BIOS有密码要破 不知道怎么办IO 换了 这个板子是AMDcpu的 南桥是NF-430-N-A3 北桥是 G6150的 不知道那个是密码芯片 大哥们能帮我怎么破吗 是不是换个密码芯片就好 密码芯片我也不知道那个 还是有简单的方法 请教中

网友:
重刷BIOS,也可以重相同的料板上去个BIOS换上。

网友:
LZ请问密码是在哪的,你为什么换I/O啊,要清除密码也应该考虑BIOS啊?

网友:
这个换BIOS或者重刷BIOS程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