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山寨本

楼主(2010-05-24):
一台SONY山寨本无法开机,上电电源闪,南桥,I/O换了不行,怀疑BIOS程序,也不知道在哪能找到?

网友:
试过有一台电池电量低也一样

网友:
这种bios只能找耶和华了

网友:
耶和华也未必帮得了你。是不是凌动的cpu呀 。如果是得就看看那北桥哦 ,这个发热大。我之前就修了一块笔记本北桥空焊导致的问题 。lZ加焊看看那

网友:
不会是北桥吧,都不开机呀

网友:
北桥也爱虚焊, 都加加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