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台IBM 865台式机主板,有时能点亮,有时又不能亮,太怪了

楼主(2010-05-24):
本人有台IBM 台式机是865芯片主板,有时能点亮,有时不能亮机,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主板变形了?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

检查看有没有失效的电容

看南桥晶振是否正常

电源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