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奇怪的虚焊现象造成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0-05-24):
一台美格796PF显示器故障现象:  开机时亮暗了几下,就在暗时稳定下来,出现以蓝色、绿色为背影的文字、图案出现虚线白色重影,象阴影,有点虚的感觉。用手轻拍显示器,没什么发应。
      怀疑是蓝色通道有虚焊,打了视放板检查,认为是蓝色信号输入端与预放芯片相连的电解电容虚焊。经过补焊,装上金属罩,重新开机,故障现象依旧。后来发现,不焊上金属罩中间的焊点时,故障没有出现,好生奇怪,以为问题就这样莫名解决了,谁知开机近一小时之后,屏幕忽然变暗,故障重现。关机,待一段时间后,重新开机,一个多小时后,故障重现。于是,将那经补焊的电容拆下来测量,发现容量没任何问题。思前想后,决定将这个电容与红色通道对应的电容对调,看看红色通道是否出问题。对调后,重新开机,运行了三个小时故障不再出现,经过两天的验证,故障也没再现。至此问题解决。

网友:
我也有台美格770XC显示器。出现过三次缺色,缺绿色!拆下金属罩,然后只要加焊一下尾板的G点,一切正常,用上一些时间后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然后还是加焊,显R G B的电压正常,都在38V左右,我想请教各位,是那个管座不好了吗?我是新手!

网友:
这种机型继电器容易出问题,以前我有一台786PF,经检修发现继电器六个脚有四断掉,但可接触住不能振动,振动时好像虚焊一样。最后全部用线焊接后就再没出现问题,如像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