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10-05-24):
此杂牌显示器开机无光栅,无显示,灯丝无电压,检查电源部分,300V滤波电容有300V电压。开关管SSS10N60A中间引脚电压跟大滤波电容电压一样300V。测量3842 第3脚到开关管三脚之间电阻分别为500欧,613欧,无穷大。第7脚对大滤波电容负极为1200欧。
变压器输出0V。请师傅们指点迷津。。。

网友:
3842的启动电阻是否开路,持续供电的二极管是否击穿;测开关管有无击穿,否则换3842,

网友:
回复,启动电阻正常,关键是3842各脚对大电容负极都是135V。

网友:
开关管三个脚有无击穿

网友:
没有被击穿

网友:
主要是不知道可控硅100-6有没有坏,这个东西有三个脚。只有一对脚正反接时相通。其它都不通

网友:
应该是3842不工作

网友:
你看3842的5脚有没有5伏电压如果没有那就可能3842有问题

网友:
3842第5脚对地是0V。3842换的是新的。。所以一直在迷糊之中

网友:
它的启动电阻是由两个39K串联起来的,

网友:
3842  开关管  启动电阻

网友:
给3842的7脚供电17V时才启动,它的5脚是接地的。

网友:
这可惊讶!是不是5脚(正常接热地)到这电容的线路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检查的,3824的5脚也是135V吗?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啊,启动电阻是两个37K的电阻串联的那100K 都没上啊

网友:
先断开负载接上假负载再看吧,负载有问题变压器也会没有电压的。那样就知道好查前面或后面了。

网友:
这么怪的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