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何拆开安泰信热风枪的手柄,...?

楼主(2010-05-24):
大家好,大约一个月前买了安泰信的850热风枪,一直想未雨绸缪,了解一下:当手柄里面的发热丝断了以后,该怎样拆解开手柄,以便予以更换。

【上图就不用了,大家都有这个东西,.....】

请给安泰信850更换过发热芯的老手给指点一二,谢谢!
估计许多如我一样的新手,都有这个疑问,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请高人一定要不吝赐教呢!

网友:
怎么没见有人回复呢---莫不是大家都不会?!不可能的啊!

顶上去,等有缘人为我等菜鸟解惑啊!

网友:
呵呵,那你是杞人忧天了。。。。。。,真坏了保修期的送修,保修期过了相信陪伴你那么多月了,天天玩的,看看也能看出大概了。

网友:
呵呵,那你是杞人忧天了。。。。。。,真坏了保修期的送修,保修期过了相信陪伴你那么多月了,天天玩的,看看也能看出大概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关注啊!只是从网上购得物,就算保修期内来回的快递费也够瞧的了,所以压根没指望享受上这个保修,一切都靠自己DIY了啊!所以,为防止到时候抓瞎,就先要未雨稠缪了啊!

希望有知道的老师,指点一下啊!

网友:
拧开手柄上的镙丝就可以了啊,你可以拧开试试。

网友:
拧开手柄上的镙丝就可以了啊,你可以拧开试试。
引用 网友B:

谢谢张少帅的关注,问题是螺丝我第一时间就拧掉了,但发现除了那两个手柄上的螺丝以外,手柄似乎还被某种结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甚至怀疑厂家是否沿着接缝处用上了一些胶水啊,拆不开,因为毕竟是新的我就没硬去撬啊!

网友:
不用怀疑接缝上是打有胶水,为防漏气850大都如此,,到它真坏了你就舍得下手了,能用到坏我想你也成熟手难不倒..

网友:
不用怀疑接缝上是打有胶水,为防漏气850大都如此,,到它真坏了你就舍得下手了,能用到坏我想你也成熟手难不倒..
引用 网友C:

哈,谢谢你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个东西需要关注气密性啊,所以涂胶当然很有可能了!你说的真有道理啊!好了,这我就放心了哈哈

再次感谢您的经验分享!

ha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