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31A

楼主(2010-05-24):
电流1.4 是显卡吗?   这个本子 有显卡的通病吧!

网友:
中间有跳变吗 还是直接上的

网友:
1.4理论上已过显卡,F31A显卡容易虚焊,加焊一下吧。

网友:
F31是8400 显卡吧,坏的N多。有严重批量问题,维修站都得反厂维修

网友:
NV滴如果是,就有可能是通病

网友:
要裸板看电流有没有跳变的,不过8400显卡装在什么机器上面都是通病的

网友:
电流表现描述的不够明确,再详细一些。理论上到1,2A就应该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