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5-24):
更换其它相关配件,系统重装后,用了一星期,系统就会不停重启,对于这样的主板从何入手,造成主板重启的主要原因有那些。
系统重装

网友:
换个桥事哈

网友:
用一星期重启,安装完系统就再能用一星期?
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A:
应不是系统问题?因为已试过,多次,每次装后,用一个星期或多点,就会出现反复重启。现在问题出来了,复位灯常亮,

网友A:
复位针电压为1。83V正常吗?

网友B:
查看一下CMOS电路。开机电路

网友:
每次重装系统就可以用一个星期????
中什么病毒了吧
怎么会是主板问题呢???
软件和硬件是两回事吧

网友A:
本来就是一台电脑经常重新换下来的,换了主板就没有这现象,这些换下来的主板有空装下系统给别人试过,用了一星期后就旧病复发。

网友:
要是SIS NF芯片组的建议刷下BIOS可能会好

网友:
电压不稳或换个电源试试看吧。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我有修一台也是这种问题,结果是硬盘有问题,可是没有坏道,硬盘转速也正常,硬盘在其他机用也可以,可我换了硬盘就好了。用一个星期就这样啊,你可以装个冰点在里面,看看一个星期过后还会不会,排除系统问题先,要问题还在就换一个845的给人家了,现在845的二手板也不用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