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s

楼主(2010-05-24):
没有3V和5V 开机键有3.3V 我是个菜鸟 没有修几个机器

网友:
Z99S坛子里好像有图纸吧,找个图纸跑电路被。老鸟也是从电路中跑出来的

网友:
华硕机待机时电压不同于其他板,, 建议,楼主去看看小贝花的, 华硕A8待机分析吧

网友:
图纸有啊 就是看不大懂 开机没有反应 开机键有电压 把可变电压插起 跳一下 掉下来成待机0.036 就不变了 开机键按期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