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好主板开机后。为什么PCI槽无时钟?

楼主(2010-05-24):
一块好主板开机后。为什么PCI槽无时钟?请各位赐教!

网友:
PCI33MHZ是由时钟芯片发出的
首先更换一下时钟芯片吧

网友:
板子是OK的,在上假负载时有时钟,而显示时,无电压! 2# 逸风

网友:
有些板子是这样的
你上一个PCI网卡,如果时钟出来了,网卡能用就行

网友:
时钟还是用示波器测的准,有的时候有电压没时钟,但你说的没电压有时钟的情况我还没有见过,这不代表不可能......所以维修要有专业的设备,有时候经验也会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