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5-24):
一块联想主板 开机显示
unknown flash type
disk boot failure,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
进不了系统 CTRL+ALT+DEL重启 没问能进系统 哪里出了毛病 硬盘挂到别的机器 做系统正常

网友:
这种现像你可以先刷BIOS试一下,不行的话,你把代码在百度里面找,应该是有结果的

网友:
到维修站要BIOS先刷一遍

你主机号是多少,我可以帮你找人查一下

网友:
建议使用安装版系统试试,我曾经给一个HP的品牌机做系统也出现过类似你现在的现象。换安装版的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