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进C区后效验码为0000

楼主(2010-05-24):
进C后CS为0000,写测试也不过,也新建不了LDR怎么回事??各位大哥们

网友:
换LDR,如还是不行,C区也坏了。

网友:
写测试不成功,可能是固件区有坏道,还有可能是1E模块坏了

网友:
MT 的盘我现在见了都不修了,烦~

网友:
加载RAM后,再看下效验码是否一样!一样就回写C区,开自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