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0-05-24):
有一次在帮朋友检查机子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开始是电源烧掉.然后换了个新电源400-A下去.发现就是网卡插下去后不能正常开机.连开机都开不了.然后拔了网卡却一切都正常.
一直搞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我换了另一块网卡下去.却可以正常开机.正常进入系统.
后来看了2块网卡的芯片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芯片问题呢?
芯片

网友:
你有没有换个PCI槽试一下

网友:
网卡硬件故障(可能有元件短路),引起主机电源保护,开不了机。

网友:
可能网卡供电有短路,导致5V或12V电压降低开不了机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发表!
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2010-07-21):
你按上去的第一个网卡是坏的还是好的啊,照你说的问题,那第一个网卡应该是哥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