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M和GB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0-05-24):
一个是
笔记本
的,一个是台式机的
笔记本

网友:
这个是不行的,一些脚位不一样,楼主小心烧东西哟

网友:
不能
原值换吧

网友:
GBM的可以代GB的,GB的不能代GBM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主的观点,GBM可以代GB的,因为我见过个别的主板上面用的是GBM的桥也很正常的

网友:
哪个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
M可以代换不带M的。
台式机不能带笔记本

网友:
不能代换,

网友:
没试过 楼主可以试下看看

网友:
用原值代换吧
大家都帮你回答了,听大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