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集成显卡白屏 求助

楼主(2010-05-24):
外接无显 屏换过了 还是原来故障
显卡

网友:
加焊北桥,是不是AMD集成6150啊,

网友:
你的北桥是N6150吗,还是945GM或者是965GM
前者的话最好更换新的。不然返修正率挺高的

网友:
看下屏线吧,V3000的屏线也容易坏。屏线没问题那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加焊北桥,重植球或换新的。

网友:
白屏100%是屏没有电,或屏本身电路缺电压

网友:
电流过北桥显卡了吗,白屏也有可能是显卡的控制部分坏了,显卡如果是集成在北桥内的,换掉

网友:
你问的 说的不精确 回答难啊

网友:
945GM的芯片组 3.3V供电正常 屏线没有换过

网友:
945GM的芯片组很少出问题啊

网友:
奇怪的是 外接也没显示 也怀疑北桥了

网友:
如果外接也没显示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北桥很少出问题的啊

网友:
还是换根屏线试试。Inter的集成显卡不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屏的供电 没有,或屏线,及屏线虚接。

网友:
屏线 接口 供电 都测测了 还是不行 那可能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换集成北桥吧

网友:
大多数是北桥问题

网友:
量下北桥的供电。有可能少供电。

网友:
外接无显示是桥的问题哩,先加焊一下

网友:
做集成桥吧

网友:
北桥问题,换个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外接都没显 肯定就是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