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e176fpb高压问题

楼主(2010-05-24):
故障现象是亮3秒左右黑屏,量电压是20V多一点点没过21(这板子是正常的电压?),驱动板有5V和3.3,怀疑稳压管J598没有代用的不知道D10PF06可以换吗?测量C5707正常加焊了高压线圈没有用,在线等

确实为高压线圈故障没有代换的,直接换了板子,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这个板子高压包爱坏,我一直是加装别的高压板代用。

网友:
我手摸4个高压线圈,其中一个有些发烫其余的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
换高压包试试吧,这板高压包坏的很多

网友:
故障现象跟高压包坏的一样。而且这个也爱坏高压包。

网友:
没瞧到有卖高压线圈的,直接购2个2手拆机的板子35一个呵呵

网友:
高压板和驱动板接好,屏的数据先不接,把灯管接在细红线画得地方,看看灯管会不会熄灭

网友:
FU9024n就可以代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接VGA线吧,不接和接事一样的

网友:
这个板子很好修的啊,是明基代工的啊,都是通病啊!J598可以用
fu9024代用!

网友:
测量不是通病的问题,5707和J598都测得没问题,由于修此类板子比较少补知道20V是否高了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测量下高压线圈的阻值。。。
上次我也遇到过,阻值只有50欧姆左右的差距,我换过就好了~~~

网友:
这种板 9024和C5707 高压线圈 很容易坏和虚焊

网友:
测灯管了吗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
测下U3842的,两个复合二极管的,TL1415的各脚电压,发上来帮你分析下

网友:
盖起来了等板子呢,货到了再对比一下发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