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45集成显卡的 没待机 3.3V

楼主(2010-05-24):
V3000 945集成显卡的 没待机 3.3V 5V
51120工作条件已经满足 刚插上电源的瞬间又3.3V 1秒左右就变0了 5V一直没有
51120已更换  南桥已更换  EC已经换(再好机器上拆的的换到好机器上也是正常的)
拆下biosL来 3.3V  就有了 开机键也有3.3V电压了 但是没有5V但是没有待机电流,
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重新刷了个BIOS装上有和开始一样了,刚插上电源有3.3V
1-2秒后就没了

网友:
是不是5伏有短路啊?

网友:
楼主可以下图纸,对着图纸看一下,它的待机条件啊,比如51120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有没有量一下3  5 V 电感的对地阻值呢。是多少

网友:
先看51120条件是否满足,5V负载是不是有问题啊,打阻值,

网友:
51120工作条件已经满足 5V对地阻值362  3.3V对地阻值 435

网友:
如果待机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应该是会有电压出来的,如果没。是不是后面有短路,
  不过有点不好判断,用到这俩个电压的地方多。
把3V5V  断开看看,有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很可能是后级的电路保护了,HP 常见的故障是电容漏电。曾经遇到过。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我以前遇过一台一样的,是换南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