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

楼主(2010-05-24):
K8M800-M2 上假负载核心电压1.64 复位5V时钟5V  换U就什么都没有了  ???  换U照常

网友:
请把故障讲清楚
是不是上真U就没有CPU供电了

网友:
不清楚等              不知道

网友:
上真U就没供电 复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真CPU就没供电,复位,时钟了?

网友:
建议楼主送修。免得故障扩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下为什么      是那的问题 该怎么搞

网友:
讲的太不清楚了,

网友:
新手发帖,什么也不写清楚。叫人家怎么分析和回答嘛。

网友:
具体来说查全板供电

网友:
就是用假负载供电,复位,时钟有,    上CPU 全没有了,??

网友:
如果想试试,那就先换个CPU电源管理芯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