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驱动板

楼主(2010-05-24):
一台AMARK-AL2091W液晶显示器,确定驱动板坏, 用12V供电驱动板改上以后高压怎么不工作? 是高压带反馈电压吗?在怎么弄,请教高手!

网友:
楼主说清楚些,是高压板不工和还是驱动板不工作

网友:
换上通用板以后,高压板不工作

网友:
bkl 怎么样   开机关机 有跳变没  3.3V的

网友:
高压板开关信号接上了吗 ?没有开启信号怎么会工作呢  ?  还是楼主别的地方 没弄好啊?

网友:
换上通用驱动板以后,高压板不工作。

网友:
高压板信号怎么弄啊 , 我把信号线接到电源信号上了,

网友:
把通用驱动板的开关信号线接到 电源高压一体板 和原驱动板接的开关信号线上对吗 ?

网友:
on/off信号没找对

网友:
改的时候,只要接好开关,供电,地线就可以了,LZ是不是开关没找对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只要12v和地接不错,开关那个可以插上爱着个的试试

网友:
定电源线正极和负极,有保险丝的一般來說是正极,负极多是接在电容的负极上. 找出控制脚,看看那只脚是接到一个小三极管上的,一般是直接引接到三极管上的,最多中间有个小电容,应该很容易辨认的,控制脚一般是3.3V和5V,也有个别是接地的, 所以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先接地试一下,不行再接3.3V再接5V,假如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多是3.3V的情况是,可以直接合并

网友:
其实高压板的接口定义都是比较容易找的,首先找出电源:VCC、GND,确定后接好,再找出高压板的开关和调亮端,ADJ一般较为容易找出,它一般会接一个电阻再接三极管,如不能区分出来,就随便接好,不亮再调过来接,只要电源两脚位不要调反或接错,一般不会损坏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