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寻找鼎科液晶电视板-2033 V1.07B 上一颗烧坏芯片型号

楼主(2010-05-24):
右边高压板接口电容下面的八角芯片烧坏,开头是AP151后面的看不到了,请各位帮忙!谢谢!
芯片

网友:
或者哪位大哥告诉我怎么查也行!谢谢。

网友:
www.alldatasheet.com
,搜索ap151,会有ap151开头的几乎所有芯片型号,然后分别打开它们的PDF对照管脚并根据PDF提供的典型应用电路图查看你的板子上的原件设计和哪个型号的应用电路图最相近,那么就有可能是它。

网友:
在网站找了,以这个开始的大概有100来种,谢谢!